求高手, 怎么有效去掉 buck电路 产生的 尖峰脉冲

楼主(2011-11-22):
降压电路 12V 转 5V ,芯片是TPS5430,但发现 很不稳定
注明:,前面的和电感(22uh)连一块的 是钽电容(220uf),后面电容我换成了 尼吉康 电解(后面滤波部分,470uf,25v)电容了,电感我换成了绕线电感,最后还加了lc滤波电路,二极管用的是肖特基二极管 ss14,效果不明显,面包板搭的还是 很多尖峰脉冲。求高手 指点 ,怎么把它滤干净。谢谢!

网友A:
输入noise这么大?
另面包板搭起来的效果肯定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端是锂电池 12v ,肯定没开关电源稳定了,有什么好的方法能 使尖峰脉冲小下来吗?

网友B:
这面包板搭的也忒。。。。。。。所以出来这个波形是很正常的
找供应商要demo板
或者自己做块板子啊,打样又不贵。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输入端是锂电池 12v ,肯定没开关电源稳定了,有什么好的方法能 使尖峰脉冲小下来吗?
引用 楼主:

电池输入应该稳定的啊
加个小电容如0.1uf,或者串个bead看看

网友C:
自己做pcb板再测试吧,效果太差了,你这样飞线,影响很大的

网友D:
飞线弄的短点 回路搭的小点 波形就会好很多

同一个回路 焊接不同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E:
这样的板?:dizzy:

网友E:
这样的板?效果肯定不行。:dizzy:

网友F:
你这样的板子,电容不会有任何效果。

网友G:
做demo板也可以规范一点嘛,元件之间先布局好后,引脚之间连线尽量短(线直接贴在板上),效果会好很多,当然要做到比较好的效果,还是建议重新布板,也花不了几个大洋

网友H:
注意导线的电感
在不需要电感的地方,导线越短越好
在高频信号下,你这个电路,可以说是没有 公共地(原理图上是地,物理上各处电位都不同)

网友H:
回路面积越小越好
    1  减少对外界的干扰
    2  减少接收外界的干扰(电磁)

网友I:
楼主这个板子出这个效果已经很不错了,画个pcb吧,这么高的频率跟板子关系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