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度转弯

楼主(2011-11-22):
(无正文)

楼主:
我说的是信号线翻转,望大神指教啊!

网友A:
翻转是什么意思?换层吗?
360度转弯是什么个转法儿啊?

网友B:
没有啊,板子还是那个板子,没有任何变化啊。

楼主:
就是换层的意思,360就是拐个弯再返回去啊!

网友B:
你那个实物电路板背着看,正面看有区别吗?
然后是顶层的线却换到底层那可能就存在问题了,MCU,IC的口线都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