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压电路?

楼主:
因为这个电路我特意去看了,倍压电路,觉得怎么也不像,D1,D2, D3, D4,C3,C4,是这里不太懂,它们主要是个C5,C6充电用的,我想知道的是C5,C6 能充到多少伏的电压,假设C5,C6的耐压值不是大于330V!(用电为220V的交流电)

图

网友A(2011-11-22):
D1、D2、C3、C4、R7、R8等效为一个无极性的电容C。但这种用法并不可靠。现在高耐压无极性电解电容,比如洗衣机电容性价比较高。楼主电路价值有限。

电容C、D3、D4构成的倍压整流电路大家就一定见过,毋庸赘述。

网友B:
D1、D2、C3、C4、R7、R8确实如2楼所说等效为一个无极性的电容。
但在此电路中似乎没有使用无极性电容的必要。C4、R7、D1、D2可以去掉。

网友C:
D1不能去掉吧,否则在电源正向时刻上电,或负载较重时,电容C3将出现反向充电现象。

网友B:
4楼:
是的,D1最好保留。

楼主:
这样啊?后来我看了一下电路发现也有正好反过来的,这样子又有什么好处?我测了电压确实有6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