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应用问题

楼主(2011-11-22):
void  interrupt  adint()
{
   asm(" clrc      SXM");        // 抑制符号位扩展
   j=RESULT0;        // 取得RESULT0的地址
   for(i=0;i<=15;i++,j++)
   {
      ADRESULT=*j>>6;         // 把AD转换的结果左移6位后存入规定的数组
      cesi=ADRESULT;                // 检验每个A/D转换的结果
   }
   *ADCTRL2=*ADCTRL2|0X4200;        // 复位SEQ1,且清除INT FLAG SEQ1标志写"1"清0
   enable();        // 开总中断,因为一进入中断总中断就自动关闭了
}

网友A:
这个是个例子吧?咋啦?

楼主:
是啊,看来大家都看过

网友B:
呵呵,我也见过

楼主:
上面的例子中cesi说是一个寄存器

楼主:
我想问在程序中它怎样达到检查每个A/D转换的结果的效果

网友C:
楼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