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 电平触发方式问题

楼主(2011-11-22):
给P3.2口接地,程序应该响应中断,(中断服务程序)d1灯亮,(主程序)数码管停止变化,可是执行的时候d1灯亮,数码管还是在变化,只是变化的比较慢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d1=P1^0;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EA=1;//开总中断
EX0=1;//开外部中断0
//IT0=1;
TCON=0x00;
wela=1;//11101010
P0=0xea;
wela=0;
while(1)
{
  for(num=0;num<16;num++)
   {
    d1=1;
    dula=1;
    P0=table[num];
    dula=0;
    delay(1000);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exter0() interrupt 0
{
d1=0;
}

楼主:
已自行解决,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