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宏定义的函数,内存中应该是没有这个函数的指针吧?

楼主(2011-11-22):
用宏定义的函数,我觉得应该是在预编译的时候,就已经替换了所调用的函数;
所以是没有内存空间的,也就无法用这个函数的指针做另一个函数的参数了吧?

网友A:
编译前宏会被替换,当然没有指针

网友B:
我的理解:其实,它只是一段代码,没有返回也不叫函数,它的函数指针就是写这宏的地址。至于“没有内存空间”,是的,它存在于程序存储区。你可以定义一个在内存中的函数指针,指向它,调用它,都可以,结果会发生什么那就是未知数了。当然要指向它语法我也不知道如何写,但总是有办法的。呵呵

网友C:
就是一个字符串替换的过程,不占用存储空间,也不能用函数指针指向。

楼主:
恩~如果是宏,其指针编译时会通不过~结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