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电流怎么检测啊!

楼主(2011-11-22):
直流电机的电流 要如何检测啊!主要是检测过流!哪位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传统的直流电流传感器是分流器,现在还有霍尔元件传感器。

网友B:
H桥驱动?在回路串一取样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串联一个定值电阻就可以了吧!

网友B:
恩,但不宜过大,不然会影响其电流

网友C:
过去的做法就是串一个小的精密功率电阻,有的时候用康铜丝自己绕,然后检测这个电阻上的电压,由于马达换相和马达启动时电流波动非常大,俺过去会在后面并一个RC支路,然后检测电容上的电压,这个缺点就是电流检测的相位有滞后,但这样检测比较简单。

网友D:
电流传感器

网友E(2013-01-28):
串电阻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