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可靠的PC与MCU的RS232通信

楼主(2011-11-22):
如何做一个可靠的PC与MCU的RS232通信

距离小于3米,速率要求一般,但是性能必须稳定可靠?

网友A:
选择正规厂家出品的232电平转换芯片并严格按照器件手册进行应用即可。

楼主:
这个我试过N多遍,还是不理想。

网友B:
请问你对可靠要求的指标是什么?

网友C:
接地有要求,机箱外壳不能接单片机的0V,这样可靠点

网友A:
这个我试过N多遍,还是不理想。
引用 楼主:

怎么个不理想?你保证你用的芯片合适么?

网友D: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E:
我们有N个你试了N遍的电路在高速公路收费站跑,不理想的话就会堵车,堵车多了就要不收费放车,放一辆货车,我们的比法国货的那点价格优势可能就没了,你觉得会不可靠么?

网友F:
比较笼统,

网友G:
232芯片都不行啊?那我给你支个招吧:找一个74HC14,5V供电,取其中两个门做反向,其它4个门不用。注意一定要用HC14这类施密特输入的。还不成就把3个门一组并联使用。

网友H:
3M,那么应该是软件设计的问题。

网友I:
232没遇到什么大问题啊,只是曾经有一次外部设备坏了把232芯片给烧了

网友D:
硬件用光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