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现在先学了LM3S811 再转向ARM9学嵌入式,可以不?

楼主(2011-11-22):
各系列的ARM是相通的吗?

网友A:
经典的ARM7、ARM9跟Cortex-M3有点不太一样

网友B:
LM3S811 再转向ARM9 当然是可以的.
不过这两个虽然都是 ARM. 但方向却很是不同.
前者大都面向裸奔系统. 比较小的控制系统, 而后者则面向有 OS 支持的嵌入式系统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