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测试方法?

楼主(2011-11-22):
(无正文)

网友A:
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
电阻阻值应该尽量小,以免对充电电流造成影响,以示波器能够看到波形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示波器最小每隔20mV,串联电阻小的话需要对信号进行放大,能不能推荐一款放大器精度比较高的,谢谢

网友A:
3楼:
示波器灵敏度20mV/div,足够了,不必另加放大。
假定你需要示波器上波形占5格,即电压0.1V,电流100uA,电阻取一千欧即可。
充电电压少了0.1V,对充电电流影响还不算大。
若电流比100uA更大,电阻还可以取得小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