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89C2051的比较功能怎么使用?

楼主(2011-11-22):
(无正文)

网友A:
就一两个控制寄存器而已,看一下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
使能,开中断(或查询),...基本上就完成了

网友B:
就是一个 模拟比较器的2个input,   output 在 P3.6

       SETB P1.0
       SETB P1.1

       JB P3.3, L_AIN1GTAIAN0

L_AIN1GTAIAN0:

网友C:
AIN0,AIN1是AD输入口吧!

网友D:
比较典型的应用是做某些低端的A/D用,10年前比较有性价比,现在基本只有了解的意义了。

网友E:
还有人用这么老的芯片吗?

呵呵,输入利用了两个IO,输出脚没有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