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电路偶尔死机

楼主(2011-11-22):
估计是振荡器的毛病

网友A:
是你设计的电路里还是仿真板啊

楼主:
仿真板肯定不会出现这问题。。。
就是偶尔用手接触晶体,他就死机了

网友B:
详细?PCB上32K振荡器是否距离IC的OSCI,OSCO两脚较远啊?

网友C:
你怎么判定是振荡器的毛病呢?

楼主:
停振了,对地无压降

网友D:
如果怀疑32K的问题你可以替换一下试试,电容可以稍调大点,如15P试一试

网友E:
一般来说,PPM与C0都是与频率有关的

楼主:
就是R0的大小与起振难易的关系最大吧?

楼主:
是R0大些好还是小些好。多少又是最匹配的!

网友F:
通常来说,中颖IC的振荡电路只需要一个振荡器再加上2个匹配电容即可.

网友G:
我觉得电容是不是太小了?加到100p试试。

楼主:
为何?经验值?

网友B:
差不多吧,因为频率很低,电容取大点不会有影响,而电容增大后抗干扰能力也会变大。

网友C:
对,通常在12M时用30P还能正常工作,而你这个用到470P可能都还能工作,你可以试试。

网友H:
可以把晶振外壳接地,也是抗干扰的一个好方法。

网友A:
一般来说,32768旁的电容是调节其振幅的,容值越大,振幅越小,反之亦然!

网友D:
可能是要晶体要用差分线布线,时钟才会更稳定。

网友I:
晶振出了问题,可以好好的去研究下,这是系统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应该把握这个机会!我想找这个机会还找不到呢。不要依靠从别人的经验值。从有些公司的官网上可以下到很详细的应用笔记。
另外,要指出的是,晶振,跟电路板也密切相关的(比如走线,焊接。。。。。。),不要仅仅盯着晶振旁边器件。

网友J:
换晶振不换IC试试,如果还会,那么换一块IC不换晶振试试。

网友C:
对,晶振旁路电容越大,振荡曰稳定,但是起振难,容值小则相反。晶振外壳最好接地,晶振背面布线最好是地,起码不应该有大电流或者高频信号线经过。

网友E:
振荡电路中,频率越低,越难以起振。可以用4MHz的和32K的比较

网友F:
你用手摸过振荡器的脚以后,对于4MHz的,很快就振起来,而32K的就不那么容易了。

网友G:
电容的选择,这个电容的选择不是随便拿一个来用就是了。

网友B:
晶振的本身有一个谐振电容的范围,不同的厂家这个参数有可能不一样的。

网友E:
这个电容影响到振荡的幅值和PPM的。

网友A:
如果调节电容范围过宽,有可能会导致振荡的波形出现畸变,从而影响到频率的准确度的。

网友H:
你既然要使用32K,应该还是希望有一个准确一点的时间,所以不可以随意改变电容的大小。

网友G:
如果要改善起振的性能,可以考虑在振荡器的二个脚间加一个M级的电阻,具体多大还需要看具体情况而论了。

网友D:
不解的是同样的程序在EVB板上怎么摸32768都没问题,但一烧到PCB板上后就现象大变呢

网友J:
32k绝对不能用手摸,手摸等于增加了一个大大的电容在上面,会有问题。

网友F:
电容要匹配,不同厂家的晶振要求的电容会不同。示波器接上去时相当加了电容可能会使晶振不振,用手摸也是一样的。

楼主:
我再调试调试吧,多谢大家讨论啦

网友K:
停振是反馈信号过大,过小引起的.所以有时可以通过并\串电阻来调节反馈增益.

网友L:
手摸,有时真会停

网友M:
千万不能用手摸,摸了必死;也不要加大电容,不会起振的。建议你不要 摸

网友N:
换元件,再试试

网友K:
千万不能用手摸,摸了必死

谁把它设计成像了什么似的,摸都不能摸?;P

网友O:
晶振的匹配电容的主要作用是匹配晶振和振荡电路,使电路易于启振并处于合理的激励态下,对频率也有一定的“微调”作用。对MCU,正确选择晶振的匹配电容,关键是微调晶体的激励状态,避免过激励或欠激励,前者使晶体容易老化影响使用寿命并导致振荡电路EMC特性变劣,而后者则不易启振,工作亦不稳定,所以正确地选择晶体匹配电容是很重要的。
这里请注意P1于电容的匹配符合于p1=c1*c2/c1+c2+p2【这里的 P2是一般是3~5p的一个值】选择的电容的值越大单片机的耗电能力也就越强。而且易造成不起振的情况
另外32768K的晶振接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不要直接用烙铁点锡在壳上,高温会是晶振内部的晶片焊点融化造成晶片倾斜碰壳而停振的。之前我们供一家日本企业是就出了这个问题,后面使用激光透视查看点锡时晶振的变化看到了。一般现在都采用在晶振管脚上加铜线固定在板上来屏蔽信号。
以上仅个人的客服经验,希望能相互交流下  Q512373609 134102807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