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如何选配

楼主(2011-11-22):
咨询各位高手,单项电机热继电器如何选配的。
和3项电机相比热继电器选择有什么不同。

网友A:
1、是单相和三相电机,不要都是错别字啊。
2、热保护器就是通过对电流的检查来进行保护的,你把热保护器想象为一个PTC电阻就好了,当电流增加后,其上的压降增加--》功率增加--》发热增加,当发热到一定温度后,保护器就断开(就是一个双金属片,你可以网络百度看看)。
3、这种保护方式受环境温度等影响有较大的误差,所以往往要认真选择保护器规格才能起到较好的保护效果,一般可以设定为额定值的1.5倍电流立即保护,这种保护有一个所谓的反时限延时,也就是说电流越大,影响速度越快,如果1.2倍电流时,可能要延迟几十或者数百秒才能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