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带重负载电压跌落

楼主(2011-11-22):
各位大侠:
      现有一开关电源24V/40A,带12A的负载,电压保持不变,带到24A的时候,电压就降到19V左右了,采用的是UCC2806。
      用示波器观察1脚currentlimit 波形(带24A时测),发现其波形对各脉宽进行了限制,正常时为一直流电平。于是怀疑原边电流取样过流了,做了以下几组实验,见图片我将取样电阻短接,加负载电压依旧跌落;但把3脚(电流取样CS-)和4脚(电流取样CS+)短接后,就能带重负载了。PWM控制器也换过了。
      我想问下,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干扰所引起的,究竟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如果只有短接第3,4脚才能带重载,极有可能是排板的问题导致!

楼主:
该电源已经批量了,大部分都能带重载,只有少数带不动。。

楼主:
要沉啊,哪位高手帮我解决下啊。

楼主:
又做了如下实验:
  断开MOS管Q105 Q106的栅极驱动,并将栅源短接,断开取样电阻R114 R152 R253。把0.5V的直流电压加在一10K电位器上,其电位器输出送至电流取样端CS+,再次观察PWM输出和1脚波形,当Vcs+=0.1V时,脉宽开始变窄,但currentlimit脚依旧是2.2V左右的直流电平,继续增加Vcs+直至0.5V,1脚的电平保持不变,于是得出原边电流在此范围内,PWM控制器内部不会过流限制。(带重载测试时,电压跌落,Vcs+=70mV)
  唯一的解释就是输出过流保护了,但断开输出过流保护端,恢复电路,加重载,电压仍旧跌落。。
  不得其解。。还望哪位高人急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