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2remap后的问题!

楼主(2011-11-22):
今年用现成的stm32f103的系统做双串口通讯的程序,一直是工作不正常。问题也比较奇怪:
1、串口2为remap,并且转485;串口1、串口2分别和PC通讯,收发都正常。
2、PD7控制485方向,当PD7置位时,串口1不能正常接收数据。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3、另用一块107的开发板,串口2也是remap,但没有转485;PD7置位后,也是同样的问题,串口1不能收数据。
不知道哪位开发者遇到过相同问题,可以告知一下答案?

网友A:
PD7与串口1、串口2什么关系?

你用的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B:
芯片型号?

楼主:
stm32f103vc,另外的开发板是stm32f107vc。都出现同样问题。
最初还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串口1接收会有问题。
今天才发现如果pd7不置位,串口就正常。为什么会这样?
查手册知道,remap后,pd7为串口2的ck。但为什么回影响串口收数据呢?

楼主:
是金牛开发板

楼主:
这个问题和芯片类型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