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第四批 dirtwillfly学习第二贴 ICP与ISP

楼主(2011-11-22):
一、ICP没有太多好讲的,打开新唐官方ICP软件。
用USB线联上Nu-Link,并把Nu-Link插到学习板上。点“连接”按钮,ICP软件会进行连接,成功后会提示“芯片已连接”,并显示芯片型号等信息。
点“设定”按钮,出现芯片选项,时钟源选择外部晶振时钟,欠压电压值选2.2V,启动选LDROM,四个复选框除了“安全加密”不选其他都选上,数据flash基地址默认是1FE00改为1F000,然后点确定按钮。

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二、ISP
若要使用ISP下载,必须先通过icp把ISP_LD_NUC1xx_CODE.bin下载到学习板的LDROM存储区。
下载之后把学习板的连接到电脑USB口,并打开HOTisp软件,按住KEY1键不要放手,然后按一下RST键,一直到电脑提示ISP设备已连接,点HOTisp软件上USBISP,现在KEY1键可以放手了。然后再点连接,就会提示ISP连接成功。这样就可以通过ISP下载了。
到这时nulink就可以拔掉不用了。以后再使用开发板的时候,重复上一段的过程就可以使用。个人认为这个过程有点变态,没见过其他开发板有这样操作的。

网友A:
当再接入串口时,usbisp和uartisp都可以全自动。
还有你下载到ldrom里的是ispv1.1,新版本的hotisp包内有ispv2.3。
看版本波特率为57600,新版本为115200。

网友A:
俺给你讲讲“变态”的革命道理:
isp肯定不会随意升级,故必须有一个安全开关即标志。
而且让isp只能从复位开始,那么正常运行时就不可能误入isp。
故复位将是条件之一。
那么每次复位并不一定要isp,故必须再要一个硬件或软件标志。
老版本的uartisp和所有版本的uartisp都需要pb.15(unc1xx)
新版本的uartisp需要软件握手,不需要pb.15。
可以看到“变态”是有道理的。否则误入isp就不好了。即使不意外擦除也会死机到此处的。
“变态”就可以保证不误入isp了,不知俺讲的对否?

楼主:
3# hotpower :P “变态”也可以理解为有个性:lol :lol

楼主:
当再接入串口时,usbisp和uartisp都可以全自动。
还有你下载到ldrom里的是ispv1.1,新版本的hotisp包内有ispv2.3。
看版本波特率为57600,新版本为115200。
引用 网友A:

开始我也用的新版本ispv2.3,但是没成功。回头我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hotpower,从哪里看出波特率为57600,我怎么找不到这个数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请教hotpower,从哪里看出波特率为57600,我怎么找不到这个数字?
引用 楼主:

您下载的版本太低。

请下载HotISP V2.80B
http://q.weibo.com/632890/file/15759946

注意入群密码为250.

楼主:
谢谢,马上去下。

网友A:
谢谢,马上去下。
引用 楼主:

我最近开始有时间了,一般晚上在群12047788里。
白天我手机QQ

楼主:
9# hotpower 那太好了,正好向您请教。刚才又试了ispv2.3,可是每次都是5S超时断开usbisp。如下图:

网友A:
贴图太好了!!!
看见长度和校验为空白了吗???
这表示没有文件。

俺怀疑你没选择配置文件。
新唐的ISP里有,HotISP内也有。

选择“芯片信息”,在打开HotISP包内的config目录里的config.ini文件。
表格里有许多芯片的信息。
这样才能判别出你用什么芯片。

5S断开主要不知道你采用的是什么芯片。

还有你接上usbisp,点击"usbisp",可以看到提示有usbisp设备。
链接5S后也会断开的。主要你没选择配置文件,因为芯片类型很多的。

网友A:
还有看见了吧,HotISP已经测试你的ISP.BIN为V2.3的版本,但不知道您使用的是什么芯片,故5S超时断开。
实际已说明你的串口是COM1,新版本(V2.3)采用的是波特率为115200.

网友A:
晕,老花眼看错了。
新版本要求usbisp在ISP期间PB.15必须为0,故需要压着K1键不放。
假若你此时没接串口,则需要以下次序:
1.压复位键
2.压K1键(中间的键)
3.放复位键

此时会看见下面的状态栏内提示有usbisp设备接入。
再链接烧写芯片等。

假若你接串口,点击usbisp后会自动链接不用手。
否则压K1键会手痛的~~~

楼主:
汗!难怪总不成功。还是老版本适用范围广兼容性好。

楼主:
我用的笔记本,没串口

网友A:
有ispv2.3的m0源码,你可以自己改改。

网友A:
成功了回帖告诉俺,谢谢!

网友A:
还有你可以下载虚拟U盘的isp,烈火网友的帖子里有下载,刚好你只有U盘,新唐的isp下载方式很齐全,非常给力。

楼主:
17# hotpower 好的,不过得明天了。我今天上班做不了。今天抽空先看下源码。

网友A:
把HotISP做好的贴图看看

楼主:
20# hotpower 哪些贴图?我没找到,能否给发个键接。

楼主:
汇报下进度,今天还在看下位机2.3固件源码。已经找到了比较关键的部分,正尝试修改。原来没接触过新塘的程序,修改起来比较慢,里面的函数和寄存器操作都要一个一个查资料。

楼主:
17# hotpower 菜农大叔,我已经修改了代码。用官方的ISP上位机程序可以不用一直按KEY1键了,但用您的HOTISP工具还是存在5S超时断开的情况。

网友A:
俺不是告诉你了吗?你没配置文件,好好看看三心的帖子。

再仔细看看俺11楼的回帖,真晕呀

楼主:
24# hotpower :lol 谢谢啦,问题已解决

网友A:
俺多次说了~~ 你没配置俺如何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