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SM:第一次使用,不知道配置接线怎么回事.

楼主(2011-11-22):
第一次使用Xilinx,不知道它的配置图中具体含义,请GSM点拔.
SPANTAN 3A的配置电路也是同样的吗?
SPI Variant Select (Read 0x03)的代表什么意思?是状态输出嘛?

楼主:
比较另外一张配置电路图,好像二者有点不同.

楼主:
SPI Variant Select 用来干什么的?
第一次用,怕布PCB板出错误,想多请教一下.

楼主:
自己顶,别沉降了.

楼主:
已经解决,等PCB制板前,还得请猴哥过目把关.

楼主:
在下先行谢过.

楼主:
Xilinx新生,请多关照.
那ISE要学的东西真多,有点头大!:loveliness:

楼主:
贴上整了一天的下载接口和配置电路. 恳请猴哥把关指点.

网友A:
配置电路,我看没问题。

网友A:
自己再仔细和推荐电路对一下,我觉得没问题

楼主:
上面的图有点模糊.将电路打印成pdf文件重新贴上.

网友A:
我看过了。

楼主:
1)电源部分是这样的:
    内核 +1.2V, 其余的都为 +3.3V
2)JTAG口 按数据手册,
   与SPARTAN 3A对应IO之间串接了100欧姆电阻.
3)FLASH用M25P20, 2Mbits.
4)PUDC为低电平,即配置时所有IO都不接上拉电阻.
5)开机后等电源稳定后,由单片机通过PROG启动配置FPGA.(为抗干扰,从单片机输出的信号经过RC去毛刺)
6)VS[2:0]=101; M[2:0]=001.这些是按芯片的配置说明进行设置.

楼主:
请猴哥过目点评

楼主:
你已经看过了,这么快。我再仔细核对一遍。错了可要割线飞线了。

楼主:
感谢猴哥指点

网友A:
:)天天看配置电路这个问题。

楼主:
天天看配置电路这个问题

哈哈,那半挣眼,或瞄一眼就明白了.
另外,没有用DDR,与IO连接的只有100MHz CLK的AD(+3.3V供电), 此时VREF需要不需要接参考电平,或者 直接连到+3.3V上?

网友A:
直接连,但是需要加一些匹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