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驱动变压器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1-11-22):
用Pspice对图1所示电路进行仿真,图中V16和V18为周期66us、占空比30、相位差180度的两个控制信号,用于控制M1和M2两个MOSFET的交替导通,V15为直流电源+12V,TX6的变比为1:1:50。
图2是变压器两个初级绕组的电流波形,绿色为Lp1(M2漏极电流),红色为Lp2(M1漏极电流)。
问题:
1.M1、M2导通时的尖峰电流是怎么产生的?
2.M1截止时,Lp1中有电流流过,也就是说M2漏极有电流流过,但此时M2是截止状态啊?怎么会有电流流过呢?

网友A:
2、功率MOS管中存在一个寄生二极管。此二极管在图中未表示出来。

网友B:
“1.M1、M2导通时的尖峰电流是怎么产生的?”

应该和C3有关

“2.M1截止时,Lp1中有电流流过,也就是说M2漏极有电流流过,但此时M2是截止状态啊?怎么会有电流流过呢?”

由于MOSFET存在寄生二极管,所以其反向导通。

楼主:
又试了一下:
1. 去掉C3,M1、M2导通仍然有尖峰电流;
2. 去掉C4,M1、M2导通尖峰电流消失,也就是和变压器次级的C4有关。

网友B:
那是次级容抗反映到了初级。注意到1:1:50,那应该影响比较大。

楼主:
如果把图中的两个MOSFET换成NPN三极管,仿真结果与图1类似。
可是三极管内部没有寄生二极管,当一个管子截止时,另一个管子怎么会有由发射极到集电极的电流呢?

网友B:
to 6L:

如果用NPN管,集电极反压后bc结正偏,电流通过正偏的bc结倒流至基极(输入信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