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二极管丝印 024 0269

楼主(2011-11-22):
反激开关电源多路输出,整流用的二极管一个丝印是0269(02字大些,69字小些)另一个丝印是024(字一样大)。阴极都有一圈锯齿状的环。谢谢。

网友A:
如果是次级,那么一个可能就是普通的二极管,另一个可能就是高速、低压差的二极管,例如肖特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们的阴极都有一圈锯齿,用万用表量一个是0.43V,一个是0.37V.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它们的阴极都有一圈锯齿,用万用表量一个是0.43V,一个是0.37V.
引用 楼主:

上图片

楼主:
我没相机,手机也没摄像的,算了。让老大自己去猜吧,反正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