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09产生不了-9V电压

楼主(2011-11-22):
(无正文)

网友A:
用ST公司的7805按下面图4接法产生的电压是+5.04V(输入为DC+9V)
为什么我用7909按下面图4接法,3管脚的电压是正的零点几伏呢?(输入为DC+9V

应该是比输出负电压更负的电源输入吧
你用正电源输入当然不行的啦

网友B:
to LZ:

“输入为DC+9V”不对,应该是负电压输入,而且要比-9V还要低的电压(如-12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细看Datasheet就明白了,发现了这个问题。
本来还以为能+9变-9呢。
谢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才细看Datasheet就明白了,发现了这个问题。
本来还以为能+9变-9呢。
谢谢指导~

网友C:
还有就是注意引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