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433发射器谐波超标

楼主(2011-11-22):
一个433发射器,电路图如下,主波都快改得没有了,谐波依然,求高手看看,

楼主:
沙发,坐等高手

网友A:
我只看到了433的主波,没有看到谐波啊

楼主:
3# acute1110 第二个就是它的谐波,868M,

网友A:
今天看到了,昨天我的只要全屏显示网页看到的就是图的一部分。

网友A:
请问一下,你用的SAW是那一家的,能否将datasheet发给我看看
,可能的情况下换一家的试试。

楼主:
6# acute1110 不晓得用得哪家的,没有商标,看不出来,跟这个关系很大吗?

楼主:
6# acute1110 我只有电路图,其他的没有。

网友B:
同意,先换个晶振看看。

楼主:
9# wwz2610 问题是不是研发的,没有人提供晶振

楼主:
唉,头大到不行啊,有时的又好搞,这个真是要人命啊,

网友A:
谐波的能量越大说明你的有效能量有很多没有通过主频发射出去,主要就是你的频率不干净,或者你家里有扫频仪+好的示波器用有源探头分别看看频域和时域的波形,这样可以基本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12# acute1110 我用频谱仪探得图中红圈部份高,有没有实际的整改方法,

网友A:
这个点高是对的,应为这里是电流的最大的路劲,Q1,管子的参数也有关系,调整R5会有变化,理论上R5变大,高频分量变小,这个还要参考你的驱动IC的datasheet

网友C:
振荡的频率本身就包含丰富的谐波,通过C8电容从天线发射出去,最简单的滤波器都没有,谐波能不出去吗?

楼主:
15# t13689578290 技术讨论,不喜广告。

楼主:
14# acute1110 实际上R5已经调整到很大了,不只33K,

楼主:
16# xunchangreng 我去掉过C8,谐波还一样的,

网友A:
所以要看Saw的datasheet了,只有了解的它的参数才能有的放矢

网友C:
你可能没有理解我说的话,我说的就是C8的问题,你不能只用一个C8,10pF电容的谐振大概在1GHz以上了,所以你的振荡电路产生的433NHz以上的振荡波都发射出去了。必须使用一个中心频率为433MHz的带通滤波器,这样才能保证433MHz频率附近的频段通过天线发射出去。

还有一个注意点:你看看你的超标频率点,大概接近433MHz的2倍频了,也可以说,433MHz频率的占空比不是50%,所以才会出现偶数倍的频率点。如果占空比是50%,即使出现超标频率点也应该是奇数倍的频率。所以说你的振荡电路应该重新定参数。

楼主:
20# acute1110 呵呵,我真只有电路图,别的什么都没有,可悲啊,谢谢您的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宝贵的意见,
这个电路可以不用天线端的,和C7并连的是一个PCB电感,它的作用好像是谐振电感,同时又是天线,我曾做实验去掉SAW,用10NF的电容代替,可以起振,去掉C7,C8,都可以起振,
还有你说的433谐波,是它的2倍频,我目前见到的无线发射的,都只会出现它的第二次谐波,我是不大可能去更改电路了,我只能通过参数调整来解决,

网友C:
天线只是一个名称,任何物体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成为天线。即使你不用天线,也有一个其他的元件或者PCB走线充当天线的角色。请不要拘泥于天线的名称。
   我说的要领是你的433MHz频率通过天线发射前,需要使用一个带通滤波器对不要的频率进行抑制,抑制后的频率在通过天线发射。

网友D(2011-12-30):
C7上并联一个电感L,让它们LC谐振于433MHz。
如果你要改电路,可以在输出端加滤波和匹配网络。

网友E:
这种超标很好弄的。

网友F(2015-07-04):
今天才看到这个帖,我只能告诉LZ这个是垃圾电路,大把公司都在用,因为他们都不用过认证,所以都抄来用。我干RF 20多年了,还没有听谁用这个电路过了认证,如果有请告诉我:rfwc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