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这个电路的电感电流如何测试呢?

楼主(2011-11-22):
输入电压为220V交流电。想用示波器测图中电感的电流,用什么办法测比较好呢?电感是130mH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简单的方法:与电感串联一支小电阻,用示波器看该电阻上电压波形。

楼主:
补充 :220V输入时采用隔离变压器的,我用示波器的探头直接夹在电阻R13两端测,示波器没什么事情。之所以这样子测,是因为R13到整流桥输出负端的电压比较大,示波器最大输入电压也只有300V。不过都没见过网络上有人这样子接的,不知道是不是示波器探头的地一定要接电路的地才可以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前辈,那可以用示波器探头直接夹在串的电阻两端测吗?

楼主:
之前有看过一个讨论如何用示波器测试电流的帖子,帖子如下:https://bbs.21ic.com/icview-15019-1-1.html
里面有提到用示波器的双通道测试电流这个方法。但是不知道用单通道能不能测的。就是用示波器的一个探头直接夹在电阻的两端测波形。

网友A:
5楼:
主要看示波器地线夹所在位置对地阻抗。对地阻抗小则测量对电路工作影响小。
采样电阻应该接在电感右端与D10上端之间,且示波器地线夹夹在D10上端,因为这一点对地阻抗小,有470uF电容到地。
顺便说一句:D10和D11两支稳压管并联,没有必要。D12D13也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前辈不吝赐教!

楼主:
我用maychang前辈教的方法测了电路中电感的电流的波形,电感串的电阻为0.05欧姆,(实测值为0.036欧姆)。电感的电流波形如下。从波形中看,电流最大值都达到1.7A 了。请教前辈,这个电感有没有饱和呢,波形有点怪。波形周期大概100HZ,是220V交流电整流之后的频率。

楼主:
这是展开之后的,电感的电流波形

楼主:
这个是MOS管G和S之间的电压波形。

楼主:
MOS管G和S之间的电压波形2

楼主:
MOS管的D和S 之间波形

楼主:
上面那个波形中的尖峰,展开之后的情况。

网友B(2012-10-22):
呵呵很有帮助呀

网友C:
常用的做法是在电感与电路中串入一导线,尽量宽而短。
再使用电流探头进行测量。

网友D:
仿真波形,这个电路带载能力比较小,负载为1k电阻时,波形如图;另外D5要用快恢复二极管,要不MOS管关断时毛刺很高

楼主(2013-03-05):
引用 网友D:
仿真波形,这个电路带载能力比较小,负载为1k电阻时,波形如图;另外D5要用快恢复二极管,要不MOS管关断时 ...

对的,这个电路带载是比较小。前辈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呢?multisim吗?另外我用快速恢复二极管做过实验了,和1N4007没有什么差别。这个电路的电感电流是断续的,不是连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仿真波形,这个电路带载能力比较小,负载为1k电阻时,波形如图;另外D5要用快恢复二极管,要不MOS管关断时 ...

后面发现,mos管的尖峰是因为我输入用了220V~220V的隔离变压器造成的,去掉隔离变压器之后,尖峰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