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波电路的问题

楼主:
请教: 请看图是一个简单的削波电路,我有点想不清,按理来说只有信号幅值高于5.6V时才能导通,5.6V以下不能通过,应该5.6V以下都会被削掉,但现在结果恰恰相反,请问怎么回事?是我的思路不对吗?请指点!谢谢!

网友A(2011-11-22):
没有错。
输入方波信号瞬时值大于5.6V时二极管导通,输入信号有一部分降在电阻R1上,节点2对地电压保持5.6V。

网友B:
叫的专业点,是钳位电路

网友C:
这应该是限幅电路,把二极管反向才是削波电路

网友D:
楼主想反了,是5.6V以上被削去,低于该电压的信号不受影响。

楼主:
ChunYang,  你好!你说的对!能不能具体点!谢谢!

网友E(2018-09-05):
恩恩,二极管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