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多点触摸的hid问题

楼主(2011-11-22):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用过USB的多点触摸的?
我用的IC是C8051F321,hid基本上是使用的自带的mouse example。然后参考微软的文档修改报表结构。包括两个点的坐标,是否触摸,和实际触摸点数。但是在设置实际点数为1时,能在画板上划线。设置成2时,此时第二个点的坐标是在第一个点的X/Y各加50,就不能动了,在画板上就动不了了。
请各位指教一下。
max count应该穿进去了,因为用bus hound能抓到相应的feature ID和number。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仔细看看协议,应该是可以的拉。以前见同事玩过,自己没玩过。

网友B(2012-05-03):
我也遇到LZ的问题了。串行模式下,在发送一个触摸点时,能在win7下的画板上划线;发送两个触摸点时,仍然只能动一个点,第二个点不能动。并行模式下,在发送一个触摸点时,能在win7下的画板上划线;同时发送两个触摸点时,都不能动了。哪位高手能解答,或者发个成功实现多点触摸的USB枚举成功时的USB HOUND的截图,我参考一下。

网友A(2013-02-10):
第二版中已经加入了多点触摸的例子

网友C(2013-04-19):
引用 网友A:
第二版中已经加入了多点触摸的例子

圈圈大哥,目前我也有一个项目要做多点触控,不过我的是用STM32f107的HOST读取多点触摸框的坐标信息,用STM32F107的host的鼠标和键盘的例程修改了下,可以正常枚举HID触摸框,但接下来我用鼠标的应用程序去读取这个触摸框后,发现数据只有6个,原本是14个的,而且跟HID触摸框上的14个字节没有一个匹配的,这样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看你的描述很不清楚。尽情等待第二版吧,很快就要出来咯。。。

网友D:
求圈圈的get feature 函数

网友E(2019-03-16):
或者发个成功实现多点触摸的USB枚举成功时的USB HOUND的截图,我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