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hid问题求解

楼主(2011-11-22):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用过USB的多点触摸的?
我用的IC是C8051F321,hid基本上是使用的自带的mouse example。然后参考微软的文档修改报表结构。包括两个点的坐标,是否触摸,和实际触摸点数。但是在设置实际点数为1时,能在画板上划线。设置成2时,此时第二个点的坐标是在第一个点的X/Y各加50,就不能动了,在画板上就动不了了。
请各位指教一下。
max count应该穿进去了,因为用bus hound能抓到相应的feature ID和number。
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能帮下忙?

网友A:
我帮你问一下,呵呵。

楼主:
谢谢了,不知结果怎么样

网友A:
C8051的没有人做呀,作CYPRESS公司的芯片倒是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描述符之类的应该差不多,一个点在画图软件中能画图,然后按要求修改描述符后就画不了了,很郁闷。F321用的人应该也不少吧。别人能做好,自己就做不好了……

网友A:
不要恢心,再接着仔细查一查,肯定能做好的,呵呵。

网友B(2012-12-25):
看看是不是鼠标焦点的问题,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C:
呵呵,我到是做过,但是我不是很清楚你在说什么?估计应该是打点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