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00脚的STM32F207能控制Nand Flash吗?

楼主(2011-11-22):
请问100脚的STM32F207能控制Nand Flash吗?
FSMC_NCE[3:2]
FSMC_INT[3:2]
一个都没有...

网友A:
FSMC_NCE[3:2]
FSMC_INT[3:2]
一个都没有...
引用 楼主:

可能性是存在的。
片选和中断都可以用GPIO通过软件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