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905 的发送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1-11-22):
程序如下:
单片机用的是stc的低电压版的
SPI用部分用protues仿真了,数据是对的
用示波器看DR脚,有跳变
接收部分的程序和这个差不多,用示波器看接收的AM 和CD都没输出
估计 就是没发出去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不对...
//nrf905发送程序
#include <nrf905.h>
sbit LED1 = P3^0;
//------------------------------------------------NRF905寄存器配置------------------------------------------------
unsigned char idata RFConf[11]=
{
  0x00,                             //配置命令//
  0x4c,                             //CH_NO,配置频段在430MHZ
  0x0c,                             //输出功率为10db,不重发,节电为正常模式
  0x44,                             //地址宽度设置,为4字节
  0x02,0x02,                        //接收发送有效数据长度为32字节
  0xCC,0xCC,0xCC,0xCC,              //接收地址
  0x58,                             //CRC充许,8位CRC校验,外部时钟信号不使能,16M晶振
};

code unsigned char TxAddress[4]={0xcc,0xcc,0xcc,0xcc}; //发射地址
unsigned char TxBuf[4] = {0x01,0x02,0x04,0x08}; //发送的数据

void main(void)
{

  LED1 = 1;
     nRF905Init();   //SPI初始化

  Config905();    //SPI配置
  Delay(8);

  while(1)
      {

   SetTxMode();    //设置为发送模式
  Delay(8);
  TxPacket(TxBuf,4); //发送数据

     }

}

static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int i;
while(n--)
    for(i=0;i<80;i++);
}

//写SPI
static void SpiWrite(unsigned char sen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A_BUF;
DATA_BUF=send;
for (i=0;i<8;i++)
{
  if (DATA_BUF&0x80) //总是发送最高位
  {
   MOSI=1;
  }
  else
  {
   MOSI=0;
  }
  SCK=1;
  DATA_BUF<<=1;
  SCK=0;
}
}
//NRF905初始化
void nRF905Init(void)
{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low
// DR=0;      // Init DR for input
// AM=1;      // Init AM for input
// CD=0;      // Init CD for input
PWR=1;         // nRF905 power on
TRX_CE=0;     // Set nRF905 in standby mode
TXEN=1;         // set radio in Tx mode
}
//NRF905配置
void Config905(void)
{
unsigned char i;
CSN=0;      // Spi enable for write a spi command
for (i=0;i<11;i++)       // Write configration words  写放配置字
{
    SpiWrite(RFConf[i]);
}
CSN=1;     // Disable Spi
}
//发送数据包
void TxPacket(unsigned char *TxRxBuf,unsigned char DataLength)
{
unsigned char i;

CSN=0;      // Spi enable for write a spi command
SpiWrite(WTA);    // Write address command
for (i=0;i<4;i++)   // Write 4 bytes address
{
  SpiWrite(TxAddress[i]);
}
CSN=1;      // Spi disable
    Delay(8);
CSN=0;
SpiWrite(WTP);    // Write payload command
for (i=0;i<DataLength;i++)
{
  SpiWrite(TxRxBuf[i]);  // Write TxRxBuf_Len bytes Tx data
}
CSN=1;
Delay(8);      // Spi disable
TRX_CE=1;     // Set TRX_CE high,start Tx data transmission
Delay(8);     // while (DR!=1);
TRX_CE=0;     // Set TRX_CE low
}
//设置为发送模式
void SetTxMode(void)
{
TRX_CE=0;
TXEN=1;
Delay(8);      // delay for mode change(>=650us)
}

楼主:
我想问一下如果DR脚(也就是接收发送完成的标志)有跳变的话 是不是就说明905在工作,有信号发出??
麻烦用过的,解答解答,谢谢

网友A:
我在用nrf905,提一点建议:
1:   0x02,0x02,                        //接收发送有效数据长度为32字节
只能一次接收发送有效数据长度为2个字节,详情看nrf905技术说明书;
2:接收时,在读NRF905数据之前设置单片机的断点,用三用表测AM 为高电平,但要注意在测量时单片机可能会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