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 滤波

楼主(2011-11-22):
我想请教一下 , 电容是怎么滤波的!还有 电容隔直通交  具体细节 是什么样的

网友A:
找本电子技术方面的书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B:
电容器的特点就是:对直流电表现出的阻抗极大,相当于不通。对交流电,频率越高阻抗越小。利用电容器的这个特点,我们就可以把混杂在直流电里的交流成分过滤出来,所以叫“滤波”。经过滤波,交流成分都经过电容器回到电源去了,电容器两侧剩下的就是没有波动的纯直流电了。利用同样的原理,我们可以通过电容器筛选出交流信号,把直流成分去掉,这一作用被称为“耦合”。还可以利用电容器和电阻构成充放电时间电路,还可以利用电容器和电感组成谐振电路,等等。

网友C:
to LZ:

单靠一个电容是不能滤波的,同样也不能隔直通交。

电容的特性是频率越高阻抗越小。如果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串联,在两端加上信号,粗略的按分压原理可知,频率越高电容两端的分压越低,而电阻的分压越高。这就实现了RC的低通和高通滤波。“隔直通交”其实道理和RC滤波一样,只是个特例而已。

楼主:
恩  有点明白! 但是 追求到细节! 我有两点不是很清楚!就是第一个1/4周期给电容充电,第二个1/4周期电容放电;同样,负半周期也是这样,但是,Q1:在放电过程中,是如何回到电源的,Q2:交流电流为什么不直接通过负载,而会被电容滤掉

网友D:
电路必须有直流通路

对于交流来说,负载的阻抗大于电容对交流的阻抗

网友E:
原理和电感是一样的。
就是利用不同频率在其上体现出不同阻抗的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有点明白! 但是 追求到细节! 我有两点不是很清楚!就是第一个1/4周期给电容充电,第二个1/4周期电容放电;同样,负半周期也是这样,但是,Q1:在放电过程中,是如何回到电源的,Q2:交流电流为什么不直接通过负载,而会被电容滤掉

网友F:
电流是往阻抗低的地方流的

网友G:
q1:在负周期时,如果形成回路,电容可以给电源一部分补偿的。
q2:对交流电来说负载有电阻,而与负载并联的电容几乎没有电阻,当然不通过负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