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整流桥使用经验?

楼主(2011-11-22):
肖特基整流桥的优点不言而喻,压降低,恢复时间短,但是缺点也同样明显---耐压一般很低,就我的了解对于市电交流电源的整流,使用肖特基整流桥基本没有,现在由于参数的限制,打算改用耐压100V的肖特基整流桥,但其中的风险由于个人能力的限制无法评估,想请大家帮忙,有没有这方面的可靠使用案例或者耐压更高点的肖特基二极管推荐!

网友A:
LZ的另一个贴中已提出同样问题,yewuyi斑竹也给出了提议“总有别的办法转换一下焦点的。。。”,只是LZ没领会。
使用肖特基对低频高压电路整流本身就是错误的方案,所是少见。你利用肖特基二极管低压降的特点来满足电路要求,但满足电路要求的方法不只限于使用肖特基管,不妨考虑“转换一下焦点”。

楼主:
感谢楼上的建议,接收该方案错误的事实,考虑转换一下焦点!

网友B:
感谢楼上的建议,接收该方案错误的事实,考虑转换一下焦点!
引用 楼主:

做应用技术要尽量避免让自己进入那种非得使用某种方案才能解决问题的死胡同。

很多时候,换个思路则海阔天空。。。

楼主:
恩,谢谢前辈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