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关于USB硬件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1-11-22):
各位高手:
小弟最近开始使用STM32,需要用到里面USB接口,但限于手头资料比较少,不知道硬件电路方面怎么连接。是不是只要把STM32里面相关的引脚(DM、DP)直接接到USB接口就可以了?还是需要限流电阻,上拉电阻什么的?不知道各位能否提供一份电路参考图。不甚感激。

网友A:
一下子告诉你印象不深,自己上ST网站找Demo板电路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