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flash与ram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1-11-22):
2812flash与ram区别在哪里

楼主:
本人的2812flash被锁 ,现在只能用ram了,一直都很迷惑烧进ram除了掉电以后程序没有以外,与flash的烧写还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也有道理啊

网友B:
这就是最大区别和不便

网友B:
如果仅作测试和学习用应该是可以的,如果要给用户,怎么用?

网友C:
2812的Flash本来就是为了存储程序用的,并没有特别设计其它的用途。

网友C:
但至少说有Flash的话,你发产品时,不需要同时提供一台电脑,一个仿真器给客户了。

楼主:
嗯,多谢楼上几位

网友D(2012-03-12):
下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E:
RAM没有等待状态 可以跟CPU时钟走 FLASH必须设置等待状态 FLASH的读取时间比RAM要慢的多 FLASH一般都用作固化用户程序 真正运行时还需要将time critical code程序代码拷贝到RAM中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