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正弦波,如何才能每次都是从0度开始?

楼主(2011-11-22):
比如一个1K的正弦波,用整数倍25k去采集.
采集10次,每次采集1s的数据,采集的数据不一样,有相位偏移问题.但后面的算法与相位有关系的,会造成计算结果最大有4%差异度.
如何让每次采集的数据都是从0度开始,即让第一个采集点在0mV附近,越一致越好.

网友A:
加个过零检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存在相位问题.但可以减少.我最后的目的是0.05%...
我后面仿真了下,差9度时就有4%,差1度0.2%左右.

网友B:
“0.05%”,这比较难。

网友C:
2pi*(1/25) 采样点之间的相位间隔大概有15度。
1KHz的周期是1ms,1度就是约3us  ADC的采样保持能不能精确到,以及单片机去控制ADC能不能准确到3us,还是个问题。

也可以用预估的方法。 自动调整开始采样点。

最简单的用高速ADC,判断是否在0相位。 如果数据量太大来不及处理就判断完后,正式采集时,降低采样率。

楼主:
先不用考虑采样时间精确问题.用的是fpga
和adc采集速度关系不大,隔间15度并不响应结果,主要是起始点的问题.
高速ADC理论上可以提高精度,但高速adc本身的性能指标并不好.
现在的ADC经过算法,结果可以实现ENOB>17位,频响>30hz.问题主要是每次开机的重复性,这个误差非常大.

网友D:
可以软件上处理,掐头去尾,选取中间n-1个完整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办法应该无效。算法也不是对单个周期进行计算,取的是整数的周期
因为是整数倍采集,每个周期都是一样的。

网友E:
那就只有过零检测才行了,当然不是廉价的过零检测。

楼主:
硬件过零检测,存在不确定性。
我想用数字处理的方法来解决,让ADC采集到0mV附近在开始连续采集。

网友F:
受噪声影响,不太可能每次都从0度开始

楼主:
最后肯定允许一定范围的误差。这个需要实验。
找0也不是一次就要成功,可以多找几次。

网友D:
你这个思路,做出来就是我7楼说的方法,说好听点,叫数字抽样。
过零检测仍然会有相位抖动,会受到噪声干扰

网友E:
硬件过零检测,存在不确定性。
我想用数字处理的方法来解决,让ADC采集到0mV附近在开始连续采集。
引用 楼主:

ADC速率都不够怎么采集0mV?
25KHZ的采样率时间分辨率才40uS,至少模拟的东西随便做也能做到比这个指标更好!

楼主:
ADC速率都不够怎么采集0mV?
25KHZ的采样率时间分辨率才40uS,至少模拟的东西随便做也能做到比这个指标更好!
引用 网友E:

你还没理解我的问题所在。

网友G:
这涉及到信号处理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因果系统”和“非因果系统”的问题:一个待测波形尚未发生,我们就无从知道它的细节(如果你能准确预测波形细节,那么这个波形就是已知的,测量就是多余的)。
     一个频谱较单纯波形的过零点的时刻可以用过零比较器来捕捉,但是当输入波形含有未知的干扰时,想精确的知道过零点的时刻就必定要弄清楚过零点前后一段时间内的波形及干扰的细节,因为信号和干扰都是未知的,在波形过零点到来之前,没办法精确预测;在过零点的时刻,因为干扰信号的细节不清楚,也没有办法断定当前就是过零点;只有等过零点过去之后,采用一定的方法,综合这期间采样的信息来判断过零点在什么时刻发生,但此时过零点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所以试图“实时精确”地识别包含随机干扰的未知信号过零点是一个幻想,因为这是一个“非因果”的系统。什么过零比较器、滤波器加过零比较器、锁相环……这些手段最终要么不可靠,要么实际上产生一点延迟。

网友H:
假设信号在某一时间段T内是频率稳定的.
抽样  <------>  插值

网友I:
赞同16楼。楼主是否可以想办法改善一下那个与相位有关系的算法,来减小误差

网友J:
事实上用数字的方法应该会消除你这个影响。前端是FPGA可以很容易的通过数字方式判别零点位子。通过对几个周期的测量。可以简单的计算出相移的情况。

网友K:
但后面的算法与相位有关系的,会造成计算结果最大有4%差异度

那只能说明你后面的算法有问题!

网友K:
只有你的detla t和ADC精度是准确的,起始相位可以完全在数字域重建出来

网友L:
能不能做个过零检测,然后用这个检测信号控制ad的使能信号

网友E:
硬件过零检测,存在不确定性。
我想用数字处理的方法来解决,让ADC采集到0mV附近在开始连续采集。
引用 楼主:

用ADC+数字IC 的方式就更没希望了,
1:ADC采样速度低导致它在真正的零点来时根本就来不及采样零点!
2:ADC的分辨率低(高诉ADC的分辨率就更低了)导致它会把非零点当成零点!
ADC的采样速率比得上运放的速度吗?12BIT ADC 的分辨率又赶得上运放的分辨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要做的就是用数字解调替代模拟解调.......
用的是100k,16位ADC.
不一定要0度,但一定要是确定的."确定性"!!!!!
我现在想到方法只有不停的增加采集延时,直到采集到0mv附近,然后开始连续采集.这个有点碰运气.

网友H:
我觉得samssm说得有些道理,最好能够从顶层来分析,规划它. 所以 LZ能否说说你那个"解调"究竟是哪个方面的解调,或者说具体是什么信号. 载波为1k的AM?

楼主:
是一种传感器的调制解调
随着物理量的改变,传感器2路正弦波间的幅值与相位都发生改变,通过一定的调制解调,可以得到物理量与电量的线性关系.
模拟解调已经做到0.1%的线性度与0.05%以上的重复性.

网友H:
那能否说说物理量与电量(幅度和幅度)之间的数学计算公式?
理论上讲,在数字域求解,要比纯模拟域来得精确.关键是成本和算法. 这里LZ的物理量与电量的关系应该非常明确的.
LZ贴上来吧,大家一起讨论学习.

网友H:
模拟解调已经做到0.1%的线性度与0.05%以上的重复性

另外,搞测量的目的是测量准确,线性度好,重复性佳并不能说明测量的不确定度就好了.

楼主:
如果短期稳定性都不能解决,那么线性度,重复性更本没法谈.
线性度,重复性,与稳定性搞定,那么精度就不是问题.

具体解调方法就不说,涉及公司内容.传感器是自己设计生产的.

问题暂时无解,也只能放放,也不是很急.说不定哪天看见相关的资料就解决了.
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也不一定

网友E:
我认为你是应该改进你的算法,你的例子说:
比如一个1K的正弦波,用整数倍25k去采集!..
还是存在相位问题.但可以减少.我最后的目的是0.05%
我后面仿真了下,差9度时就有4%,差1度0.2%左右.
然后你的ADC是100K的。

为何你就不直接用100K去采样这个正弦波呢?增加了采样点相位就不必那么苛求了,
而在采样率和相位准确率之间就肯定会存在一个平衡点,在这一点你就能用最经济的成本达到最好的效果。

网友H:
具体解调方法就不说,涉及公司内容

LZ你想错了,不是要知道解调方法和贵产品技术秘密,而是从幅度、相位不同的二路正弦信号中,计算出结果的数学公式。这应该是成熟的理论吧。不知道这个怎么从顶层考虑问题?

讨论: 线性度,重复性,与稳定性搞定,那么精度就不是问题

假设有一把尺,它与真值之误差为50%,用它来测量布长,测量数据的线性度与重复性及稳定性都非常好!
不过用它测量出的数据结果,误差却非常之大!

网友H:
线性度,重复性,与稳定性好,说明你的电路,在当前状况下非常好,非常稳定,这一点是对的。

楼主:
线性度好就说明刻度是均匀的.一点有50%的误差,那么所有点都是50%,那么只要最后除以1.5就可以.通过标定完全可以解决.

网友E:
线性度好就说明刻度是均匀的.一点有50%的误差,那么所有点都是50%,那么只要最后除以1.5就可以.通过标定完全可以解决.
引用 楼主:

nongfuxu说的没错啊!线性度好标定容易,非线性标定对MCU也没多少难度。
线性度,重复性,与稳定性搞定更不代表精度就高了。
一把米尺不管它现在的线性如何,把mm单位擦掉留下cm单位它的线性还是不变啊。

线性度,重复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这个理解已经是老黄历的,还真把传感器当物理米尺来理解.
现代电测系统,都是物理量与电量的对应关系,你觉得改个k系数很难吗?
举个简单例子,一个电阻式传感器,理论上10mm对应10V.最后出来10mm对应11V,但中间的线性度,稳定性和重复性等指标都很好,
那么只要标定一次,调整K系数,得到最后精度比如0.1%,那么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精度就是这个值

网友H:
具体解调方法就不说,涉及公司内容

...从幅度、相位不同的二路正弦信号中,计算出结果的数学公式...
LZ,能否把那个公知的理论计算写出来啊,这个贴子挻有点难度的,就这么不了了之,你不难受吗?:'(

楼主:
解调方法与相敏解调大同小异,具体数学表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兴趣可以看看.
不想用fft,dsp慢,fpga烦.

网友H:
噢,相敏检波.

网友H:
那就是测量相位差,按此推论-通过相位差测量物理量大小了.

网友H:
推测应该是激光测距,测速吧.
那测距时测量频偏,只有相移,而测速还包含频率偏移,更加难了.

网友H:
若纯粹是测量相位差,可不可以先整理成脉冲然后测相位差?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将采样率提高到100MHz,或者更加高,那样的话能满足分辨率要求了

楼主:
不单是相位关系,也要有幅值关系。
要达到一定要求后,通用的方法就存在很多问题。

网友H:
噢,那我们非本专业的人士就插不上嘴了.关键还是算法不了解.无从下手啦.

网友H:
说到底,什么硬件啊,软件编程啊,
都是为算法服务的.都是工具,算法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才是关键. (有时算法太简单了,像开关控制那样的,以为没有算法)

楼主:
说到底,什么硬件啊,软件编程啊,
都是为算法服务的.都是工具,算法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才是关键. (有时算法太简单了,像开关控制那样的,以为没有算法)
引用 网友H:

你这句话说对了.我的签名栏里的话,又有几个人看明白.
写过几十K行代码,画过十几层电路板,又能这么样.
没有具体可行性的方案,1行代码都无从下手

网友H:
没有具体可行性的方案,1行代码都无从下手

:)

网友M(2017-02-12):
引用 楼主:
你这句话说对了.我的签名栏里的话,又有几个人看明白.
写过几十K行代码,画过十几层电路板,又能这么样.
没 ...

楼主的问题不知道解决了没?
其实真要解决有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用同步触发。

网友N:
过零检测有误差,靠谱的方法是,用锁相环把ADC的触发时钟和被采样时钟锁定,这样ADC的采样点和0相位之间的误差就等于采样延迟,而这个延迟是固定的,可以通过算法校准掉,做到0.05%应该不难

网友O:
你的硬件上需要一个同步触发的东西去打开CPU中断进行AD采集,其实也就是一个过零比较器引起一个上升沿就行了

网友O: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1K正弦波是从哪里发射出去的或者是什么因素引起的,如果是主动的,那么这个时间就很好控制,如果是外部信号触发的,那么也可以一直打开AD一直采集,内存做数据缓冲,缓冲满一次做一次检测,先做一次数字滤波,滤除干扰的噪声信号,然后设置AD数值高低“栏栅”,作为一个数字过零检测,得出一些过零点时间,然后根据标定做一些校准就可以了

网友O:
  还有另外提示一下,如果是精确的1K正弦波,你需要的是20.48K 或者204.8K采样,采样率越高越好,不然点与点之间的空隙过大

网友P:
换个思路,从峰或谷作为第一采集点。附件下运放的GBW很小,对正弦波的延迟大,上运放就在峰或谷的位置输出一个矩形波,如果矩形波控制采集信号的开始和结束,就可以同步。

网友O:
  数字滤波器需要的是:零相移滤波器
绿色为零相移滤波器,红色为普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