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GND/DGND的问题

楼主(2011-11-22):
(无正文)

网友A:
AGND/DGND一般不是分开,而是减小两者的共享通路。通常是在系统电源地的接入点让两者连接起来。

楼主:
2# HWM 比如说电池供电,就在仅在电源负极连接,是这个意思么?那么,是不是频率低于10MHz时可以随便接啊,据说这时分布参数可以忽略,影响不大,是这样么?

网友A:
to 3L:

原则上就是在电源负极连接,具体还要看具体布板(如是否采用完整地层)。至于是否“频率低于10MHz时可以随便接”,尽量不要“随便”行事,能规范则尽量规范。当然,最终影响如何,还得看具体情况(如EMC要求等)。

楼主:
4# HWM 恩,谢谢您了,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