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放电管参数及选用

楼主(2011-11-22):
    气体放电管是一种使用于设备输入端的高压保护元件。若其两端的电压高过其保护规格值时,其内部会出现短路现象,并吸收掉输入的过高压。
    可将气体放电管看成一个具有很小电容的对称开关,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它是关断的,其极间电阻达兆欧级以上。当浪涌电压超过电路系统的耐压强度时,气体放电管被击穿而发生弧光放电现象,由于弧光电压低,仅为几十伏,从而可在短时间内限制了浪涌电压的进一步上升。气体放电管就是利用上述原理来限制浪涌电压,对电路起过压保护作用的。
    随着过电压的降低,通过气体放电管的电流也相应减少。当电流降到维持弧光状态所需的最小电流值以下时,弧光放电停止,放电管的辉光熄灭。
    气体放电管主要用来保护通信系统、交通信号系统、计算机数据系统以及各种电子设备的外部电缆、电子仪器的安全运行。气体放电管也是电路防雷击及瞬时过压的保护元件。
    气体放电管具有载流能力大、响应时间快、电容小、体积小、成本低、性能稳定及寿命长等特点;缺点是点燃电压高,在直流电压下不能恢复截止状态,不能用于保护低压电路,每次经瞬变
电压作用后,性能还会下降。

网友A:
气体放电管并联在类似电源线、电信线、信号线和数据传输线等敏感设备的前端,进而保护它们免受因闪电和设备开关操作引起的瞬间突波电压的破坏。正常情况下,这些器件并不会影响信号的正常工作。然而,在电压浪涌情况下,GDT产品可转换到低阻抗状态,
使能量离开敏感的设备。

网友A(2013-04-23):
GDT通过内部的等离子气体耗散瞬态电压。 它们具有绝缘电阻高、电容和泄漏低的特性,可将影响设备正常工作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LangTuo电子气体放电管体积小巧,提供引线型和表面贴装型配置,浪涌处理能力强。 它们对瞬态过电压活动响应极快,能够耗散大量能量,因而大大降低了设备损坏的风险。 本产品对能量的超强耗散能力使其成为提供雷击浪涌保护的不二选择,尤其适用于户外的电信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