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往操作系统中移植uIP协议栈?

楼主(2011-11-22):
如题,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easy,uip主要是两个回调函数需要处理,一个是接收到数据,另一个是定时。一般的做法是把uip做成一个单独的任务,而两个回调函数,就变成一个带超时的事件等待,接收到了事件就处理数据,超时则处理定时。然后是中断,由于网络的实时性要求都比较低,所以中断一般的做法是,直接发送一个事件唤醒任务,有可能需要关闭本中断,让任务处理完关键部分后再打开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