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挂载DDR的思考

楼主(2011-11-22):
FPGA挂载DDR,这种情况一般是用在什么样的场合下。首先说下我的理解以及困惑,就是前段数据量大,速度快,后端处理速度慢,处理不过来,这时前端和后端中间是一个FPGA,如果此时FPGA挂载DDR,就可以存储前端的数据,做一个缓存。按说是可以的。但我的困惑是如果前段源源不断的送数据,不管多大的DDR总有可能会溢出呀,哪位能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前端不会源源不断的送数据
一般是这样的:前端以高速送一段数据,停一会,送下一段。
后端可以慢慢处理。
或者反过来,前端常速率慢慢送,后端高速取一批,处理完后取下一批。

网友B:
动态存储器的跨页面访问速度是比较低的

网友C:
FIFO容量小,价格又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