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求指教

楼主(2011-11-22):
                                                                                                    上面是原来的板子,下图是改过的。                                                                                                    采纳了大家的意见 ,受益匪浅,重新做了一次,指出有什么缺点和不足,感激不尽 ...

楼主:
好冷清啊  穿件衣服先

网友A:
这板子尝试着用单面板把它拉好试试看;

网友B:
单面板 器件换贴片 再尝试下,
原理图很简单,引脚少,多练练即可 可以尝试更复杂的图

网友C:
想画好好扳子,布局和调整很重要,你要是布局好的话,线走起来会好看很多
好比你那主芯片,在他左边的器件就别放他右边,不然是自找麻烦,你这板子可以切掉1/3面积再画个试试,在布局上多画点工夫

加油

网友D:
布局可以优化,比如Q1和P2旋转就可以节约空间,缩短走线。

楼主:
                                                                                                    采纳了大家的意见 ,受益匪浅,重新做了一次,指出有什么缺点和不足,感激不尽。

网友C:
回复 楼主:
分别说说你各个网络的线用的多少MIL吧,总感觉线的粗细有问题,那些插件电阻为什么排的那么稀,距离可以缩小吧,我也不太内行,LZ觉得呢

楼主:
电源和地线是0.5mm,其他是0.2MM,不知道应该是多少

楼主:
改了一下线,请大家继续提出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