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定时断路电路问题

楼主(2011-11-22):
本人需要设计了一个简易的定时断电电路(约50ms),手动按键,开关闭合一次断路一次,由于成本原因,暂不考虑单片机,555等,争取只用最少的分立元件。
用Multisim仿真,蓝色的为输出,感觉还可以,但电路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缺陷:
1.上升沿相对比较缓慢。
2.电压降低了约1V。
3.万一该开关存在抖动,就会出现问题,不能用常规的开关上并联105电容来解决。
期盼各位高人指点。

楼主:
为啥没人答复啊,实在没有办法,那各位推荐一款无抖动开关,不知道家里墙壁上得那种电灯开关如何。再推荐一款继电器(如上图R5),我看到有1ms的那种,要求响应时间稳定度高,即每次接通和断开的时间要相同,也可换条路解决如上问题啊。

网友A:
既然“由于成本原因”,用单稳态触发器如74HC123等,可能是成本最低的。

楼主:
哦,还有人知道吗?

楼主:
哦,等了这么久,无满意答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