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x做的BOOST纹波电压大解决问题总结

楼主(2011-11-22):
批量生产中,发现BOOST电压在最低输入电压时,带最大负载,输出纹波变大。
1.首先检查3脚,电流检测脚,未超过1V,不保护,排除。
2.检测实际占空比,发现占空比为70%。而设计电感时的最大占空比也是70%,怀疑占空比达到最大。然后给384x加辅助电源,保持反馈脚为0,检测最大占空比,还是70%。找到问题。调节Rt,Ct,加大占空比,解决问题。
因为这个电路以前是另外一个同事设计的,而这次我只设计了电感,又不熟悉384x芯片,没有核实最大占空比,导致问题出现,下次要注意。

由于以前没有用过384x的芯片,所以翻阅了一下资料。发现TI的笔记中有一篇是讲如何调节Rt,Ct,改变占空比。
a为什么要限制最大占空比。限制最大占空比是为了保护芯片,当开环时,每周期只能on这么长时间,保护了功率管,在电流检测之外,又加了一个保护。
b另外一个是如何用Rt,Ct确定震荡频率,如何改变占空比。
TI给出了一个公式,f=1.72/(R*C)。不过有个条件是R大于5K。同事说这个基本靠实验,计算的不是太准,那么我只有知道原理,然后按原理做实验了。
另外一个是改变占空比,可参考TI笔记slua173,也是了解原理,然后按原理实验。
对于Ton.当你选择了一个开关频率,那么Ct和Rt的乘积就确定。当Rt变大,IRt变小,Ton变大,那么占空比变大。

网友A:
不错,看后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