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的CMD文件

楼主(2011-11-22):
DSP中的CMD 文件是不是在用汇编编程时候是必须有的 用C语言时候可以没有

网友A:
DSP中的CMD 文件是不是在用汇编编程时候是必须有的 用C语言时候可以没有
引用 楼主:

都要的,不管是汇编或C,DSPBIOS也是需要的。

网友B:
都需要的,CMD文件是定义内存分配情况的。代码区,变量区这些都需要定义的。CMD文件可以用TI库里面的。

网友C:
其实ARM编程也有这玩意,不叫这个名字,是默认的,当然也可以进行设置。

对TI的DSP来说,一般情况下用默认的即可。顶多设置一下和外扩RAM相关的设置。

不过,从大的方面来说,

新上的项目,完全可以不考虑TI的28XXX系列DSP了,

目前,CM4带一堆dsp指令,还带浮点单元,

以后MCU被ARM一统天下,是趋势

网友A:
arm+dsp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新上的项目,完全可以不考虑TI的28XXX系列DSP了,
为什么啊 为什么不用考虑TI28系列的呢

网友D:
TI28系列现在很尴尬,时代在进步,DSP 这个词很快就会消亡的。

网友A:
还是有些差距,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