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求指教

楼主(2011-11-22):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到网上找些相关的资料看看
一般要注意电源的问题,根据吃电的情况或者说电流的大小来规划,电流大的用宽的走线,一般的信号线间用地隔开,供电线路部在板子的周边,数字地和模拟地尽量隔开,供电部分和弱电部分要隔开,滤波电容尽量靠近想稳定电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