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滤波

楼主(2011-11-22):
16V|100uf钽电解电容(贴片)通入100mA的电流会发热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的描述不当,如果是交流充放电频率过高,因钽电解的损耗角较大,于是会发热,不能说通入多少电流。

网友B:
是滤直流纹波还是交流藕合 ? 楼主信息不全,最好把原理图贴上,附上你用的钽电容的规格,才好说明问题

网友C:
电容本身怎么稳定的通入某个数量的电流?!

呵呵,直流接入很快就充电结束而基本无电流了。

如果你的后级负载特别重,则需要选择更大容量和更大体积的电容

网友D:
学习学习。电容好像个频率也有关吧

网友C:
电容本身怎么稳定的通入某个数量的电流?!

呵呵,直流接入很快就充电结束而基本无电流了。

如果你的后级负载特别重,则需要选择更大容量和更大体积的电容 ...
引用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