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DSP电路板的时钟

楼主(2011-11-22):
(无正文)

楼主:
DSP电路板的硬件设计和系统调试时的时序问题?

网友A:
建议使用时钟芯片

楼主:
为什么呢

网友A:
以保证同步啊

网友B:
是啊,硬件设计要根据DSP芯片的时序,选择外围芯片,根据时序设定等待和硬件逻辑。

网友C:
duo DSP 这个不太清楚

网友D:
推荐时钟芯片SD2068

网友E:
如果对复位什么的也有要求,就不仅仅是时钟芯片了,可能还需要一个电源管理芯片。来保证上电掉电时的时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