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测温,小弟第一次用,求高手指教可行性

楼主(2011-11-22):
测温范围是0~100℃,运放采用单电源供电,求指教

网友A:
是否我的模电太差啦?LZ的电路我看得太累.

网友B:
U?A是否两输入端接反了?
用比较器当运放也不合适,且无上拉电阻。
应该用运放,前面的运放提供PT100恒定的电流(4.096V/3.3K≈1.24mA)。后面的运放将PT100两端的电压放大10倍输出(470K/47K=10倍)。

网友C:
看了半天,我也没看懂,楼主讲下

网友B:
这样应该很容易看明白:

网友D:
应该是5楼的画法

网友E:
这是两个个典型的单元电路的组合。
前面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恒流源,但这个恒流源把Pt100悬浮起来,没有接地端,所以后面必须用差模放大。
后面是一个典型的差模放大器,这个放大器的特点就是只放大两个输入端电压的差,而对共模电压不响应。性能的好坏要取决于两对匹配电阻,这是难点。匹配的不好会影响共模抑制。当然,在本例中共模电压基本不变,对匹配要求并不高。

网友F:
个人感觉你这种做**是测量精度大大的打折扣。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好意思,昨天的电路确实是有问题,现在更正一下。这个电路也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感觉很好,目前纠结的就是如果采用单电源供电,精度会不会低。不知道八楼的兄长说的一席话是怎么回事?可否解释一下?

网友B:
具体项目是要和测量温度范围相联系的,在测量的温度范围内尽量利用AD的范围。上述电路是整个AD范围对应于PT100的电阻从0到最大值的,实际测量温度范围内只是利用了接近满度的一段AD范围,分辨率很低,精度当然也很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于PT100 的测温问题,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分享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E:
测温范围0-100度,对应100欧到138.5欧,这个范围不是很大。
但是,这个电路本身是全电阻范围工作的,也就是说可以适合从0欧一直到比如200欧,只测试0-100度就仅仅利用了这个全范围的一小部分,即只利用了AD的一小部分,这就是10楼说的情景。

另外,这个电路本身也有一定的问题,因为后面的差模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低,造成温度变化的时候,上下吸收电流不同,这样流过Pt100的电流就不恒定。我估算了一下,即便AD的分辨、精度足够高,由于恒流电流的变化,也会使得在100度的时候温度误差达到0.35度。

还有,单电源供电不是问题,这个电路的所有输入、输出都在0电压之上,而且有余量。问题是,运放要选好的,比如LTC1051。

网友E:
回复 网友B:
对于PT100 的测温问题,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分享一下,感激不尽
引用 楼主:

方法当然有,但关键一个问题:你需要多高的精度?用什么等级的Pt100?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在0~100℃的测量范围内,误差控制在1℃以下就行。

网友E:
那么,这个电路本身就可以,只需改运放。另外,AD需要12位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对于温度范围问题,只要用运放减去一个固定值,把整个AD的范围对应于比你需要的范围略大即可,这样可以充分利用AD的分辨率。
      对于后级对PT100的电流的分流问题,会造成线性度略微变差,这可以通过软件进行补偿,可以通过“学习”的方法再内部建立一张“温度--AD值”对应表(比如说每隔20°C一个校准点),校准点之间应用线性插值(相邻两校准点之间的非线性很小)。反正实际东西做好后需要校准,这样用软件校准就可以不动硬件了。
     对于运放,如果要求高的话就必须选相应要求的精密运放。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指导,今天晚上我再研究研究,有问题再向各位请教!

网友A:
今天没有时间,改天好好看看上面那张图

网友G:
单电源供电跟精度有关系吗?
俺的建议是后级的差放用专门的仪表运放之类的芯片,AD620或者INA118.

网友H(2012-09-07):
yong proteus仿真,根本行不通

网友I:
339是比较器,当然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