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运放单电源供电的时候虚短不成立

楼主(2011-11-22):
电路很简单 就是一个差分,实际用的是从淘宝买的3毛钱一个的LM358,图中R8和R11的右侧电压都是4.22V,先是单电源12V供电测试时同相端是2.11V,反相端是2.48V,虚短不成立。后来换上正品op07虚短也是不成立,再后来双电源+/-12V供电,虚短成立了。咋回事呢?

网友A:
单电源供电时受到输出摆幅限制,达不到虚短要求的输出电压超
在对称12V电源下的时候测试一下输出电压,接近于0,而这个运放输出达不到电源轨,故前一步假设成立

网友B:
to LZ:

“虚短”是由负反馈维持的,而反馈又是源于运放的输出。如果维持“虚短”所需要的运放输出超出其能力范围(轨对轨运放可以近似达到电源端电压,否则还会差一段距离达不到),那么“虚短”也就不再成立。所以,利用“虚短”条件前一定要仔细考察运放的输出范围是否能够达到“虚短”所需要求。

网友C:
当时的Vo是多少??

楼主:
真是和2楼与3楼说的一样呀,我怎么没有多想一下呢。
4楼当时输出是0.6V左右,具体不记得了。

网友D(2012-03-20):
跟单电源双电源没有关系,偏置点设置得不对

网友E:
就算是鬼对鬼的运放单电源供电,输出也不会输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