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firmware、驱动程序还有bsp到底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1-11-22):
刚开始了解嵌入式这方面的知识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我们课本里看到的,就是嵌入式软件部分是由bootloader 操作系统 文件系统组成的。而驱动程序可以编译在操作系统里,也可以做为一个模块单独编译,再加载进系统内核里。这就是我在课本上看到的知识。但firmware和bsp又跟它们有什么关系?

网友A:
re LZ:

“firmware”(固件)一般是固定在ROM中的程序,起着最基本的硬件驱动和功能扩展的功能。ROM中的程序通常较为固定,不会频繁改动,所以其也就有点“硬件”的属性,因此称为“固件”。

“驱动程序”概念更广一点,涉及到相关底层功能(如某一硬件功能)的封装和扩展的程序模块都可称为驱动程序。

“BSP”(board support package)则是针对某一具体硬件系统(通常为板级系统)的支持软件包。起作用是给其上运行的操作系统提供一个标准的界面。这样一来,操作系统的移植将变得更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