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MSP430 5438 单片机学习笔记(鱼香茄子)

楼主(2011-11-22):
通过430一年的学习遇到的很多问题,也收获了很多,以下是学习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解决方法,还有很多没有整理出来,慢慢整理中。。。。
一、多源中断问题
#pragma vector = 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2(void)
{

switch(P2IV)

{

case P2IV_P2IFG6:

P2IFG &=~BIT6;

P1OUT ^= BIT0;break;
//LED1 亮灭

case P2IV_P2IFG7:

P2IFG &=~BIT7;

P1OUT ^= BIT1;break;
//LED2 亮灭

default
:break;

}
}

#pragma vector = 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2(void)
{

if(P1IFG&BIT6){

P2IFG &=~BIT6;

}

if(P1IFG&BIT7){

P2IFG &=~BIT7;

}
}
这两种方法有说明不同吗?上面一种是通过向量中断号进行判断,下面是用中断标志进行判断,在上面的判断中是否需要用软件把中断标志清0
二、关于flash的块擦除
void Seg_Erase(void){

_DIN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har *flase_erase;

flase_erase = (char *)0x8000;
//指向要檫写的段地址

while(FCTL3&BUSY);

FCTL3 = FWKEY;
//清除LOCK

FCTL1 = FWKEY +ERASE;
//段檫除

*flase_erase = 0;
//空写将0写为1

FCTL3 = FWKEY + LOCK;
//LOCK置1

_EINT();
}
请问在进行FLASH段擦除的时候,调用这个函数是只擦除一个字节?要进行整段擦除的时候是用for语句调这个函数128次。
还是调用一次这个函数把128个字节一起擦除。

楼主:
三、_root问题
    当编译器碰到该条指令的时候就把它进行编译。
四、关于MSP430的中断嵌套,和优先级问题?
五、msp430没有自带的EEPROM,但是information ABCD四个块相当于EEPROM在5系列中他们的地址分别是
A:001800H~00187fH
B:001880H~0018FFH
C: 001900H~00197FH
D: 001980H~0019FFH
六、硬件乘法器
MPY = 125;
OP2 = 125;
result = RESHI;
result = (result<<16)|RESLO;
result=125*125;
这两个编译的效率哪个更加高一点,result=125*125编译器会不会直接把它编译成
MPY = 125;
OP2 = 125;
result = RESHI;
result = (result<<16)|RESLO;
使用硬件乘法器去算这个值。
七、关于内存的问题
我在用MSP5438片子求1024点FFT的时候,定义
float dataR[1024]={0};
float dataI[1024]={0};在RAN区
定义正余弦表在flash程序存储器里
const  float sin_tab[1024]={.....};
const  float cos_tab[1024]={.....};
做软仿的时候可以计算,用JTAG往片子里下的时候就不行,观察RAM区时候发现,是定义的const  float sin_tab[1024]
const  float cos_tab[1024]本应该在flash区的数据,怎么会出现在RAM区里?导致不能进行仿真。
编译以后这里看所消耗的资源应该是可以的承受的。
892 bytes of CODE  memory
8194 bytes of CONST memory
8194 bytes of DATA  memory
我是第一次用430的片子,有些问题不太明白,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谢了。
int __low_level_init(void)
{
float dataR[1024]={0};
float dataI[1024]={0};
const  float sin_tab[1024]={.....};
const  float cos_tab[1024]={.....};
  return (1);
}
然后在
__low_level_init();
void main(void)
.....
这样用吗? 请教!
解决方法:
//防止在编译的时候狗复位
__low_level_ini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楼主:
八、CCP捕获问题

void Init_Ta0(void){
      P11DIR |= BIT0 + BIT1 + BIT2;                    // ACLK ,MCLK ,sMCLK  输出方向
      P11SEL |= BIT0 + BIT1 + BIT2;
      P1DIR |= BIT0;
      P2DIR   &= ~BIT1;
      P2SEL   |=  BIT1;                          //配置输入脚的第二功能ccr0捕获
      TA0CCTL0  &=~(CCIS0+CCIS1);                //CCIXA捕获
      TA0CCTL0 |= CM_3 + SCS + CAP;              //在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进行捕获 ,同步信号捕获,捕获模式
      TA0CTL   =  TASSEL_2;                       //SMCLK,
      //TA0CTL  |=  ID_3;                           //输入信号分频
      TA0CTL  |=  MC_2;                           //定时器开始计数(连续计数模式0~0xFFFF)
      TA0CTL  |=  TACLR;                          //计数器清除
      TA0CCTL0 |= CCIE;
      _EINT();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void){
   if(TA0CCTL0 & CM1)                        //捕获到下降沿
     {
       TA0CTL  |= TACLR;                     //清定时器
       TA0CCTL0=(TA0CCTL0&(~CM1))| CM0;    //改为上升沿捕获:CM1置零,CM0置一
     }
   else if(TA0CCTL0 & CM_0)                    //捕获到上升沿
     {
       width  = TA0CCR0;                  //记录下结束时间
       TA0CCTL0=(TA0CCTL0&(~CM0))| CM1;   //改为下降沿捕获:CM0置零,CM1置一
     }
}
void main(void){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看门狗
     P7SEL   |= 0x03;                                   // XT1 开始振荡
     UCSCTL1 |= DCORSEL_2;                             // 选择DCO频率范围
     UCSCTL3 |= SELREF__REFOCLK;                             // 选择 Fll 参考频率 REFO
     UCSCTL4 = SELM__DCOCLK + SELA__XT1CLK + SELS__DCOCLKDIV;              // 配置 MCLK = DCOC,SMCLK =DCODIV,ACLK=XT1
     while (SFRIFG1 & OFIFG)                          //清除 OFIFG,and  XT1OFFG ,DCOFFG
     {
           UCSCTL7 &= ~(XT1L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
     while(1){
      P1OUT ^= BIT0;                            //LED 闪烁,说明没有晶体失效
     for(unsigned  int i=60000;i>0;i--);       // 延迟
     }
}
我用MSP5438的P2.1口做捕获试验,我觉得程序没问题,输入8HZ的方波,但是程序就是不进中断,很奇怪,请大家帮我看看是上面问题?
答案:设置错误。

楼主:
九、关于中断
由于项目需要第一次使用MSP430单片机,通过半个月的学习,在各位朋友的帮助下小有心得,今天来谈谈中断,希望能和大家讨论,有说错的也请大家指证。
MSP430的中断和51,PIC16系列的比较
MSP430:
当同时有多个中断来的时候才有优先级的考虑(优先级顺序可查看向量表)在头文件中已经定义
有中断响应以后自动关闭总中断,这个时候即使来更高优先级的中断都不会响应
要中断嵌套的话,就必须在中断中打开总中断
msp430的指令中,DINT和EINT分别指关和开所有中断。

实现中断嵌套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430默认的是关闭中断嵌套的,除非你在一个中断程序中再次开总中断EINT,当然各个请求允许标志位要置起来;
2、当进入中断程序时,只要不在中断中再次开中断,则总中断是关闭的,此时来中断不管是比当前中断的优先级高还是低都不执行;
3、若在中断A中开了总中断,则可以响应后来的中断B(不管B的优先级比A高还是低),B执行完再继续执行A。注意:进入中断B后总中断同样也会关闭,
如果B中断程序执行时需响应中断C,则此时也要开总中断,若不需响应中断,则不用开中断,B执行完后跳出中断程序进入A程序时,总中断会自动打开;
4、若在中断中开了总中断,后来的中断同时有多个,则会按优先级来执行,即中断优先级只有在多个中断同时到来时才起做用!中断服务不执行抢先原则。
5、对于单源中断,只要响应中断,系统硬件自动清中断标志位,对于TA/TB定时器的比较/捕获中断,只要访问TAIV/TBIV,标志位被自动清除;
对于多源中断要手动清标志位,比如P1/P2口中断,要手工清除相应的标志,如果在这种中断用"EINT();"开中断,而在打开中断前没有清标志,就会有相同的中
断不断嵌入,而导致堆栈溢出引起复位,所以在这类中断中必须先清标志再打开中断开关.

楼主:
但是对于多源中断用向量方式这一点我不太明白,在例程里有这么一个例子
例1:#pragma vector = 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2(void)
{
     switch(P2IV)
    {
         case P2IV_P2IFG6:
           P1OUT ^= BIT0;break;           //LED1 亮灭
         case P2IV_P2IFG7:
           P1OUT ^= BIT1;break;           //LED2 亮灭
         default  :break;
      }
}
例2:#pragma vector = 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2(void)
{
     if(P1IFG&BIT6){
          P2IFG &=~BIT6;
     }
     if(P1IFG&BIT7){
          P2IFG &=~BIT7;
     }
}
当使用向量方式的时候在例1中没有用软件清除中断标志,难道是使用向量方式硬件把它清除了?在这个里面开总中断会影响程序堆栈溢出吗?这个我没有验证过。
而在例2中清楚了,可以知道可以在里面打开中段嵌套。
PIC:
PIC的中低档单片机的中断入口地址只有一个,0004H,在有多个中断源来的时候,从0004H这个入口地址进入,然后软件判断优先级,PIC16的各个可屏蔽
中断的有先级是相同的,在中断中只有通过软件来判断有先级,进入中断的时候跟430一样把中断关闭(这一步是硬件来关闭的),当这个时候有其他中断
源来的时候,把标志置1,等结束完当前服务程序以后,在响应新的中断请求。
51:
51于430一样支持中断嵌套,可以通过专门的寄存器设置中断的优先级,只要堆栈不溢出可以一直嵌套。和430的区别是430在中断优先级上,430可以被低优先级别
的中断嵌套,而51不能被比自己低的优先级别的中断所嵌套。51必须软件把标志位清除。
此贴只表示个人观点,我提出的问题也希望能够得到解答,在此还是希望多得到各位大虾的指点。
十,bootload问题解决
在程序中实现地址跳转使用函数指针,使用嵌套汇编的跳转的方**出现问题
typedef void (*pfunction)(void);
pfunction pMyreset=(pfunction) 0x453d2;
        pMyreset();
十一、fft的疑惑
请教圈圈,我在用软件模拟fft变换的时候这样做,但是分析出来的数据放到Re中,结果是Re[0]=1299,Re[1]=0,
在Re[8]=199,基波分量怎么会跑到Re[8],硬件做出来的结果也往数组的高位跑。不是很懂,为什么单周期是号的
换到多周期的时候会位子会发生变化。在做硬件的时候连续8周期的采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下面的核心代码用的
是圈圈写的,我自己写的那段做出的结果也是这样,昨天还以为是我的程序出错了。
for(uint16 j=0;j<1024;j++){
   dataR[j]=200*cos(6.28/128*j)+1300;
  }
  FftInput(dataR);       //位倒序
  FftExe(dataR,Re,Im);   //做FFT运算
  Re[0]=(LEN_TYPE )Re[0]/1024;
  for (i=1;i<1024;i++){
    Re[i]=(LEN_TYPE )(sqrt((Re[i]>>9)*(Re[i]>>9)+(Im[i]>>9)*(Im[i]>>9)));
/////////////////////////版权所有,如需转载注明出处 鱼香茄子/////////////////////////////////////

网友A:
太厉害了 朋友

网友B:
已经好久没有做过笔记了,看来做笔记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C:
很值得学习啊

网友D:
初学者必学的东西,顶一下吧

网友E:
太厉害了 很强大很详细

网友(2013-09-27):
跪谢!!!我以临表涕零

网友F:
低功耗的问题楼主有没有一些经验,能不能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