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常用的输入48V的降压型DC DC芯片

楼主(2011-11-22):
(无正文)

网友A:
输入要高压的就要选TI 国半 凌特的了,国产或者台系的很少了
给你个国半 的

网友B:
大部分这种芯片输入都是到36V或40V 的。。。  可以介绍给我吗 我需要 dc30v转5v的
1# ymc0523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找我,BM2596,BM1430等都可以做到

网友D:
这种48变5V的,占空比太小了,只有10%左右了,如果电流大一些的话,效率会很低。

网友E:
高压输入DC/DC芯片NS的很多,由于Vin和Vout相差比较大时,占空比就会很小,如果要求频率比较高时,开关管的导通时间就会很小,但一般开关管在开启时都有一个100-200ns的消隐时间用于滤去由于二极管的反向电流引起的电流尖峰,所以如果采用传统的模式来实现高压输入,低压输出就很难实现。NS的第四代电源LM557X采用了ECM-仿真电流模式生成采样电流,可以做到很小的占空比。LZ可以参考一下LM5575-1.5A,LM5576-3A来设计,可以通过网站进行仿真设计。

网友F:
用过ST的L4973,可以试试。挺好的。
我们原来用在安防产品上,相当GOOD。

网友G(2016-08-21):
12-400V超宽电压输入的高压直流降压芯片模块(高压降压芯片模块)

目前,宽电压输入、高电压输入的DC-DC转换器不常见,比较难找得到,特在此推荐几款:

PE-12V-B4: 输入DC15-380V,输出12V 150mA
PI-05V-B4: 输入DC13-380V,输出5V 200mA
PI-3V3-B4: 输入DC13-380V,输出3.3V 200mA

特点:
模块外围器件极少(实现AC-DC只需要外加整流桥和滤波电容,无需变压器、无需电感、无需MOSFET!),可应用在各种小家电控制板、智能插座控制板、380V控制板、220V控制板、各种市电降压设备、电动车控制板等DC-DC高压降压、AC-DC高压降压电路,轻松实现:220V转12V,220V转5V,120V转5V,330V转12V ,220V转12V,120V转12V等。

典型应用:
主要用于超宽电压输入范围的工业控制所用的辅助电源(如仪器仪表、动力车系统、光伏系统、UPS不间断电源、EPS应急电源、光伏逆变器、风光互补控制器、低压电器,白色家电,电池组供电系统,动力电池保护板、BMS电池管理系统等的DC-DC转换供电模块)。

网友:
LT3512。可以带载0.5A。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2-400V超宽电压输入的高压直流降压芯片模块(高压降压芯片模块)

目前,宽电压输入、高电压输入的DC-DC转 ...

你好,有数据手册吗

网友G(2016-10-29):
引用 网友H:
你好,有数据手册吗

参考型号:
PI-3V3-M4: 输入DC20-380V,输出:3.3 V 180mA;
PI-05V-M4: 输入DC20-380V,输出5V 180mA;
PE-12V-M4:输入DC20-380V,输出12V 15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