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个arm芯片可以直接输出vga的吗?

楼主(2011-11-23):
好像都是要lcd转vga?
s3c6410好像有电视机s接口,但好像也没有vga

网友A:
没有吧, 要生成 VGA 信号, 那么显示内存要在 ARM 芯片里面.
这样 RAM 的容量不会小的. 所以能找到这样的芯片的希望不大.
还是另想办法吧

网友B:
ARM芯片现在可外接SDRAM、DDR、DDR2、DDR3
小的也是64M,大的1GB
芯片级实现VGA存储空间绝对是小小意思了,根本没什么难度

不过目前还没有接触哪个ARM芯片片上带VGA输出的
用过的有一个MIPS芯片带VGA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