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USB下载电缆

楼主(2011-11-23):
Xilinx USB下载电缆哪里有卖,淘宝网上的东西不敢随便买,GSM能推荐一下哪家的产品质量稳定?(老外的太花钱,先排除在外)

楼主:
另外,市面上有许多版本
1)Xilinx Platform Cable USB下载电缆普及版
    1.目标器件VCC兼容+1.5 VDC to +5 VDC
    2.可配置所有Xilinx器件
    3.支持iMPACT 和ChipScope
    4.支持JTAG和Slave Serial配置模式
    5.目标器件下载时钟可选,最高可达24 MHz
    6.LED状态指示灯指示目标器件电源状态
    7.使用方便: 只有要USB 口的计算机都可以,无需并口

2)xilinx USB下载线企业版(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625988877)
秉承原厂设计,未做丝毫变更,采用同型号全新元件,真正兼容Xilinx全系列FPGA、CPLD的下载线,上千次、全系列芯片测试通过,完美适应+V1.0~V5.5,支持ISE11.1(详见下方图片说明)

楼主:
188元的和488元的,都是USB,差别在什么地方?

网友A:
价格从160多元到几百元都有

楼主:
请教,都是USB,差别在什么地方?

楼主:
不要沉降了,自己抱一抱

网友B:
嘿嘿,我给你留言了。

楼主:
我看了,给你回信了.

网友C:
什么情况。猴哥。

网友B:
你准备买?

网友D:
我们有个原装的插反了给坏了  不知道能修不

网友B:
:L肯定很难

网友E:
不是一般的难吧 猴版

网友E:
擦擦汗啊

网友B:
不是一般的难吧 猴版
引用 网友E:

上次我修了,一次。太费事了。
不行,还是重新买吧!

网友F:
修就是换芯片呗,插反了肯定是哪个东西被烧掉了

网友B:
:L你TMD不好好休息。

网友F:
你以为都和你一样,睡个对时

网友B:
:L哎~回来打球冷啊。